接近开关坏掉了

楼主(2016-09-26):
之前5月份做的一台设备 前几天现场反映常开接近开关坏掉了 后来换上去 工作一段时间又坏掉了,不到半个小时,为何呢 型号是LJ12A

网友A:
可能是因为接近开关质量不够好

网友B:
电源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C:
楼主的接近开关质量有木有问题

网友D:
没什么,就是质量不好!

网友E:
检查是什么原因坏的.

网友F:
开关是什么品牌?
如果是浙江人制作的,这个质量我就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上面有4个接近开关 坏的那一个 换上新的 工作一会就坏了 都是同一种型号 国产JZ12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上面有4个接近开关 坏的那一个 换上新的 工作一会就坏了 都是同一种型号 国产JZ12A 都是24V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备上面有4个接近开关 坏的那一个 换上新的 工作一会就坏了 不到几分钟 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常开常亮了

网友G:
还不至于这么差的。这么也能用几个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几天也好啊一个也几十块钱呢

网友H:
把原始的和换上的拆开对比一下。

网友I:
质量不好或供电的电源太差;

网友E: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J:
把旧的同型 号拆到坏的那里用看看,对调下可以排除线路和质量问题

网友K:
什么牌子的传感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跟电源、信号输出线有没有关系啊 电源就是明伟电源24V

楼主:
回复 网友H:
必须啊 反正是厂商给的备品

楼主:
回复 网友J:
坏的 我拆下来了 直接给个电源 就是亮的

网友L:
同一种型号,是不是同一个厂家;如果未查到其他原因,可以怀疑质量原因(或个例性能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表情 不过国产的用用也行的 关键是一会就坏了

网友M:
应该是质量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 同一个厂家的 第一个坏的也是常亮 第二个坏的也是常亮 现在换上去的不知道能工作多久

楼主:
回复 网友M:
关键是第一台是样机 送出去用了还没半年 老总一直跟在现场 坏了 换了一个 信誓旦旦地说好了 工作几分钟后又坏了表情 老总大大地不爽啊

网友N:
查查线路,质量差也没这么差的

网友O:
换个质量好的看看

网友K:
回复 楼主:
说到底,还是质量问题,你发张图给我看看,什么牌子

楼主:
回复 网友N:
线路就24V电源 信号线 还可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 我拍了一张

网友G:
用个正品的国产的,质量好的也很多。

楼主:
我没拍好

网友P:
换上去就坏,电源等级对吗?

网友K:
回复 楼主:
肯定有的,自己的产品都会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用了一会坏的 24V

网友Q:
三线制。还是两线制的,是光电接近,还是其他,

网友K:
回复 楼主:
qq1486093231,你发给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三线制的 接近开关 常开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推荐的吗? 要可靠 你说后期维护老被这样搞 客户那边说不过去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没拍好

开关出线头用这样的气管?气管这么接近开关出线头?折啊折啊折啊,断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断线顶多不亮哇 它常亮拉

网友S:
换个别的品牌试试。

网友Q:
直径12的。看样子。我这里是18的。磁接近。常开。pnp有个。

网友T:
看图,安装有问题,导线出来打园,别用硬塑管,即便用也要有圆弧
你量一下,输出可能短路了
国产怎么了,20元的替了400进口的,9年了还用着,现场与你这类似,线直角还常碰,改国产短尺寸欧了。
你再发张没坏的,比较一下是不是出线有弧度。

楼主:
回复 网友T:
好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坏的 我拆下来了 直接给个电源 就是亮的
常开变常闭了

网友V:
是不是负载太大过热短路了?在不就是电源24V不正常

网友W:
多是质量问题,我遇到气缸上的感知器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V:
我不会修接近开关阿

网友T:
几十块的东西,换了就是关键是找出原因,以后不坏了

网友X:
质量原因吧

网友Y:
感觉不像质量问题,是不有静电或干扰问题

网友Z:
一是质量问题,二是线路出现问题,好好查查吧

网友AA:
坏两个,只能说几率和质量的问题,如果再坏第三个,就有“问题了”

网友AB:
要么接错线了?要么电源出问题了?要么负载短路了(接近开关输出的负载短路)?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要么接错线了?要么电源出问题了?要么负载短路了(接近开关输出的负载短路)?
表示赞同,质量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友AD:
估计有感应电窜进来

网友AE:
质量不好或电源不稳定

网友AF:
接近开关我从来不用LJ开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H: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I: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K: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L: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网友AG:
看看是不是电压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M: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N: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T: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E: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F: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Y: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网友AH:
原来的开关也上图。
你说的型号没全。
接的是哪家的PLC?

网友T:
引用 楼主: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那你就在接上前试试好坏,接上就坏,排除前边说的安装问题,查电路

网友AI:
电压对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换上去的今天又坏了一个
也许要查查线路。

网友AJ:
工作环境是不是不合适,防护等级,温度,湿度等等。

网友AK:
坏了这么多那一定有问题了,和其它接近开关电源都是并联的,那可以肯定和电源没关系。安装、还有环境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H:
信捷

楼主:
回复 网友T:
工作一段时间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I:
都是24V

楼主:
回复 网友AK:
环境几个都一样的

网友AL:
还是换个好些的吧,这样坏也节省不了不是!

网友AM:
坏的这么快

网友AN:
接近开关质量不行啊,我们专业做接近开关的加我q 410196665,我给你发几个样品,保证ok

网友F:
换一个好的品牌试一下,例如欧姆龙、SICK等

网友AO:
是不是山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H:
NPN

网友AP:
PNP的还是NPN的,是不是后面换的接线错了

网友AQ:
应该是质量问题.是PNP的还是NPN的。要搞清楚。

网友Y:
回复 楼主:
还是没查到坏的原因,换不是事好好查下吧

网友AR:
会不会震动太大震坏的啊?!

网友AS:
我们之前出现过一次这个问题,接近开关常亮。
但是实际接近开关并没有坏,当时还在传感器论坛发了帖子。
后来是发现电路板上的一个24v保险管烧了,更换了一个新的保险管就可以了。
所以楼主现在测量传感器上电压并不一定是24v的电压,有可能是PLC的24v电压。
楼主看一下24v电源是不是没有到传感器,或者从24v电源单独拉一组电源给传感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