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感应电吗?

楼主(2016-09-26):
(无正文)

楼主:
七芯线与启仃控制盒相连,断开七芯线,七芯线上的任意一根线对零电压约75v左右,求解

网友A:
漏电?零对地用电表测下有几伏

网友B:
加一个大一点的负载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这种指示灯经常没得电就会亮

网友D:
通常,非有意利用的感应电,能量会较小;3楼方法可试,看电压有无变化。
看描述,很可能是感应电。

网友E:
只接一线指示灯也会亮?

网友F:
不是很亮,感应电不一定,是不是指示灯电压范围宽呀

网友G:
设备没有完好接地吗?

网友H:
应该是感应电引起的

网友I:
LDE指示灯,这个有时会,感应电吧。通过你的手到地。灯亮了,兄弟可别这样玩,必竟有电点,小心为妙。万一漏电了呢。

网友J:
你是拿着电线还是绝缘皮呢?

网友K:
你把电线两端都不接电源(空余的电线)试一下,如果还有75v就是感应电了,应该说50Hz的交流电没有那么高的感应电压,你的电线(七芯电线长度是多少),长度过长是会发生感应电压的

网友L:
这种情况一般是漏电。

网友M:
是零线有电吧!

网友N:
你的7心线里有一个带电吧?所以就会有感应电的

网友O:
是LED吗?
感应电可能最大!

网友P:
机壳没接地就是这样

网友Q:
估计有几伏就亮吧

网友R:
有可能是感应出来的电。

网友S:
用白炽灯试一下

网友T:
直接短路 看跳闸不 我基本是这样试的

网友U:
24楼方法,为专门人士操作,请勿模仿;
23楼方法“用白炽灯试一下”,可以一试 (当然电压等级需符合,~220V)。

网友V:
LED指示灯吧,

网友W:
就是感应电

网友X:
应该是感应电,很常见

网友Y:
多芯线中电压等级是否一致?前段时间处理过一个问题:开关电源烧坏了,换新的有异响,最终查到的就是其中的一条24V的引出线对地有80V的电压,是一个多芯线内部有DC24V和AC380V,最后把AC380V分出去后正常了

楼主:
请问如何消除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