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6):
37KW  ACS510变频器,客户在网上买了块控制板,现在上电正常,运行报A5011,查看说明书为“传动被另一个信号源控制”,可我这把频率和起动都调成了面板控制,点运行还是报这个故障,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如果恢复出厂值,面板或端子启动还不行,主板有问题。

网友B:
直接按loc键面板运行看看

网友C(2023-05-20):
是在远程控制模式,切换到本地模式就可以正常手动操作了,也就是楼上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