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6-09-26):
最大的两个,棕黑黑黑橙,不知哪边读起,实测开路

网友A:
我也经常认不准,就用表测量;不过,好久没看过这些了。
下端的一个,似乎橙色距离较远,会不会是误差环(不知橙色可不可以表示误差)。

网友B:
300欧正确

网友C:
300欧   看最边上一个就可以知道那边开始

网友D:
同问,好久没有接触了,电阻的方向怎么确定呢?从哪边读起?如果有金银误差环倒是好辨认。
口诀我还背得出来,棕1红2橙上3,4黄5绿6是蓝,7紫8灰9雪白,黑色是0莫忘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欧   看最边上一个就可以知道那边开始
最边上的开始,谢谢,终于搞明白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E:
记住颜色代表的数值

网友F:
300欧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表示1~9,黑色是0
倒数一位是误差,倒数第二位是次幂
300*10^0=300欧

网友G:
我感觉是100欧不是三百欧。

网友H:
这个5环的我也好不准,4环的我就认得

网友I:
好些时候就是分不清那边开始!

网友B:
象是棕色的

网友J:
总是分不清从那头开始,特别是有的电阻两头的色环还是一样的那种

网友K:
我也是那边开始读傻傻分不清的人。

网友L:
傻傻分不清楚,感觉100欧

网友M:
我也常搞不清那边读起。

网友N:
楼主说实测为无穷大,那证明你那电阻开路了,必须更换了吧!

网友O:
大家看看楼主那电阻是几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