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活动】CC-Link在连续电镀设备上的使用

楼主(2016-09-26):
公司是PCB生产企业。电镀工序有套连续电镀设备,看着高大上。不理想的地方就是,连续电镀设备结构紧凑,维修空间有限。生产连续对设备的稳定性提出要求,CC-LINK的使用减少了大量的线缆布放,降低了线路发生故障的可能。缩短了PLC到各输入输出端的距离,对检修便利性提升,检修的难度降低都有了相当的改善。

网友A:
又是个很多站的,这电镀设备有多大?

网友B:
见过用欧姆龙C200HE或者CJ1M做的电镀线,比较好。
你的这个更复杂了。

网友C:
拍全貌看起来就更直观了;

网友D:
参加CC-LINK这个活动的人不少啊

网友E:
楼主在那里的啊 我也是PCB FPC设备维修出来的

网友F:
好像意思是说,CC-Link的使用,缓解了维修空间有限的矛盾,还提高了可靠性。

网友G:
QJ71C24N-R4是和整流机通信吗?

楼主:
7楼的兄弟厉害啊!

楼主:
就我自己接触过的电镀设备来说,欧姆龙数量多,但是一般都是国内的设备制造商或者港资,台资制造商。如果进口日系制造商的产品,欧姆龙反倒是各类传感器比较多。日系plc品牌太多!德系大多数采用西门子,传感器则会用到史耐德等欧洲品牌货。就目前公司的电镀设备来比较,有欧姆龙和三菱两种plc。采用三菱plc相对要稳定。可能制造商那边的设计影响到了这点。同一个车间,环境相对差别不大,电路故障率,欧姆龙控制的就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