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问题

楼主(2016-09-26):
有没有用过东元伺服的大神。东元伺服能做到位置控制与转矩控制同在吗?

现在我想实现的功能是     旋盖达到扭力后就不转,旋完盖后旋盖爪还要转回原点位置(不然拿不起盖(盖子非规则圆形))

能做到吗?我看有个控制模式切换有位置和转矩切换的但是有个大星号注意要重开电源才设定值才有效。(这很蛋疼)

或者说有没有其他品牌伺服能做到这功能?

网友A:
位置和转矩切换的但是有个大星号注意要重开电源才设定值才有效。(这很蛋疼)
这个要求是正常的。很多都要设定好断电再上电。

网友B:
设定好断电再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是在运行中的。旋一个盖用1秒也就。然后就开始位置回原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