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6):
科比变频器 KEB变频器 F5 报Abus故障,请问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修过此故障的说一下经验。谢谢了

楼主:
这个是使用手册给的说明

楼主:
呃。。。。没人了吗

网友A:
如果你没有用通讯控制,报警,CPU板可能坏了。

楼主:
现在这个样子

楼主:
现在这个样子的,操作无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通讯控制是什么?我大概怀疑是CPU板子的事,想维修但是没有思路,也不知道这个机子CAN通讯的工作方式,所以想问一下前辈的想法

网友A:
变频器用在什么设备上?9针COM口接线没有?

网友B:
楼主,没搞过科比不要乱搞,你的意思你还想修主板。
图片上面不是写着的吗,CANopen总线控制的,地址是10,A.BUS是没有连接CANopen总线而发出的警告,不是故障根源。
要查故障进入参数IN24,里面有8个下标,8个故障记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一下,参数IN14我没有看到,请问怎样才能进去?

网友C(2016-12-13):
要输入密码;44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搞过科比不要乱搞,你的意思你还想修主板。
图片上面不是写着的吗,CANopen总线控制的,地址是10,A.BUS是没有连接CANopen总线而发出的警告,不是故障根源。
要查故障进入参数IN24,里面有8个下标,8个故障记录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