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6):
生产活性炭的炭炉,用其余热发电,想通过主蒸汽信号来控制引风机频率,这个用变频器能实现么?大家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么?或者用PLC行不行?欢迎各位积极讨论,谢谢

网友A:
从主蒸汽处提取什么信号?压力还是温度?使用传感器提供4-20ma给变频器就能控制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提取的是压力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应该安装在什么地方?具体有什么要求么?我刚接触这个,不太懂,想麻烦您告诉我一下具体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传感器一般放置在引风管道上就行了,变频器参数设置为4-20ma输入就行了
原来做的是使用三垦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输出恒定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谢谢,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变频器自己就能实现这个控制过程,不需要再用一个PLC来控制它是么?
另外传感器放在引风管道可以直接测到主蒸汽压力是么?

网友A:
你这是设备改造,可以试试,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可以这样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变频器有PID调节功能,可以实现,不用PLC

网友D:
选择变频器的时候,要确认是否带PID调节器的功能,是否有恒压或恒流、恒温的呢该工艺控制的功能。目前应该大部分的变频器产品,都是内部自带一个PID调节器的,但还是确认了为好。

网友E:
余热发电不光要采集压力信号还要采集温度信号

网友F:
蒸汽流量信号也可以控制

网友G:
楼主多了解下工艺再提 想好的话最好PLC来做串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