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母排上两个传感器

楼主(2016-09-26):
这个母排上两个传感器!

网友A:
是不是根据表的需要?

网友B:
有可能是测量功率因素的。

楼主:
图片中的两块表一块是无功功率,一块是有功功率

网友C:
一个给电度表,一个给电流表
我见过,是这么认为的,没有具体查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给电度表,一个给电流表
我见过,是这么认为的,没有具体查看过
可是是互感器可以同时接电流表和电度表,

网友D:
为什么不能2个,有需要20个都可以啊。一个用来测电流,一个用来电度表,一个用来计算功率 等等。。。

楼主:
quot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能2个,有需要20个都可以啊。一个用来测电流,一个用来电度表,一个用来计算功率 等等。。。
[

网友E:
两个表用途不一样吧。一个电流表,一个电度表。要是用一个,坏掉了,即不能测电流也不能测电度

网友F:
根据需要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表用途不一样吧。一个电流表,一个电度表。要是用一个,坏掉了,即不能测电流也不能测电度
这个有可能,改天去了好好的看看!

网友G:
一个测电流,一个测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测电流,一个测功率因数
这种说法也有人这么说过,到时我去看看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原来想过自己要这么做的,不知道电流表和电度表串到一起会不会有影响,最后还是使用的两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I:
不要光想着怎么省钱,还要考虑使用与维护。

网友J:
一个是测量用,一个是保护用。
测量的在额定范围内精度高,过载的话精度差。
保护的在额定范围内精度低,过载的话精度相对高。

网友K:
16楼讲的对

网友L:
这个是电流互感器吧?!不是什么传感器吧?!电流互感器也有功率之分,如果带的设备太多也不行,就需要加互感器了!明白?

网友M:
用途不一样吧

网友N:
电流的吧

网友O:
是供两个仪表在用吧!

网友P:
有一个可能用于补偿柜的检测电流用

网友Q:
看自已需要安装的。

网友R:
顺2次线看下都接那了

网友S:
我也认为,可能是一个计量、一个指示;16楼说的,也有道理。
楼主查明之后,可以告知一下啊。

网友T:
计量一个,第二个有可能是无功补偿,或电流显示

网友U:
计量和电流显示,保护共用一个互感器 会互相影响 误差大。

网友V:
以上说的都对,用途不同可以串联采用一只互感器,也可分开用,因为计量的互感准确度等级要求高一点(0.2级),其它用途的可以等级低一些(0.5级)。这样就要分开采样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C:
一个给电度表,一个给电流表
我见过,是这么认为的,没有具体查看过
我赞同  第一感觉就是这样用

网友X:
人家就是不同回路罢了!
还有电流互感器也是有功率限制的,尤其是功率测量更甚

网友Y:
其中一个是功率因数补偿柜的信号取相互感器

网友Z:
电流互感器!看接到哪的就什么作用啊!

网友AA:
可能是给别的表用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一个测电流,一个测功率因数
 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厂专门做高低压成套的。这个柜子后面应该还有个无功功率补偿柜,下面的那个电流互感器就是给无功功率补偿柜的 智能功率补偿控制器 采集功率因数信号的。上面的三个电流互感器是测量信号送到面板电流表的。
要是没接电流表那就是接在无功和有功电表上了

网友AC:
根据功能来区分的吧!

网友AD:
还有一个给无功补偿用的

网友AE:
A相母排上的两个电流互感器,一个用来测量并指示A相电流,一个用来给无功补偿控制器提供电流测量,以便实时测量系统的功率因数,使无功补偿控制器根据无功功率大小投切电容器。现在的进线柜后面,一般都配置无功补偿柜。

网友AF: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能2个,有需要20个都可以啊。一个用来测电流,一个用来电度表,一个用来计算功率 等等。。。
各有各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是测量用,一个是保护用。
测量的在额定范围内精度高,过载的话精度差。
保护的在额定范围内精度低,过载的话精度相对高。
有道理,我在咨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电流互感器吧?!不是什么传感器吧?!电流互感器也有功率之分,如果带的设备太多也不行,就需要加互感器了!明白?
肯定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AG:
根据实际需要添加。

网友AH:
没看到传感器啊?在哪里?

网友AI:
一个给显示,一个给控制。

网友J:
回复 网友H:
知道结果了,告诉下。我也是猜测,不过现在有双绕组的电流互感器。一个测量一个保护。这种我没见过。

网友AJ:
有一个可能是补偿用的,有三个测量电流用的,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AK:
原来还真不知道

网友AL:
查一查二次接线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知道结果了,告诉下。我也是猜测,不过现在有双绕组的电流互感器。一个测量一个保护。这种我没见过。
嗯好的,这个配电柜十几年前的柜子了

网友AM:
一个电流,一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