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6):
我现在有三台设备,平时各自运行,运行一段时间后需要设备冲洗,三台设备共用一台冲洗泵。想实现一台冲洗的时候,其他几台到了设定的时间也要等到当前设备冲洗完在冲洗。我想请教一下如何编写,有大神给个类似的可以吗?

楼主:
来个大神呀

网友A:
工艺 要求 说得不够详细

网友B:
比较时间和运行的点

网友C:
给个空调设备CAD图纸参考,

DFR4、DFR5、DFR6分别是空调机的3个压缩机的化霜启动,RR3是化霜条件允许。

从逻辑图中,可看出,任意时刻3台压缩机,仅允许其中1台运行,即使同时2台压缩具备条件,也只能在先有信号的压缩

机停止后,才能启动第2台压缩机。

以上逻辑关系供参考。

网友D:
说的太简单了

楼主:
每台设备有四种状态,也对应着四个阀门,开机冲洗,运行,低冲洗,高冲洗,只有低冲洗和高冲洗的时候才会开冲洗泵,阀门是开同一个冲洗进水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类似的程序吗?

网友E:
基本是学生的毕业题目,教材里有有类似的

网友F:
有偿回答 楼主可以加扣扣1749038156  帮你弄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系统学习过,你有类似的视频吗

网友G:
楼主用个检测开关 检测到正在冲洗 ,就等检测信号没有后,再进下一个啊。有了检测信号 下个就停止前进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类似的程序吗?检测别的在冲洗而其他的继续工作,等这台冲洗完毕,开启下一台。多谢啦

楼主:
啊啊啊,想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类似的程序吗?谢谢了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