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布料车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6-09-26):
如图布料车移动下料,因为每次往返小车上的电机动作都不一样,所以20个来回,我写了20个块,每个往返都利用上次完成信号调用下一个块,现在有个问题,我全部用的M点来记忆的,S7-1200里面的M点好像也可以断电保持,不知道行不行?万一运行到一半的位置停电了怎么办,能不能能接着运行?求老师们指教一下,多谢了!很急!

楼主:
需不需要把每个M点传到DB块里面,然后用DB块的位来写程序?

网友A:
可以停电之后,在做个复位的开关,启动电机在最近的检测到位信号停下,在按启动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顺控就可以吧

网友C:
看图形不用记忆,识别当前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D:
按位置写就好了,这个不是很难吧。

网友E:
可以的 楼主可以完成1个传送1数据到M保持 或者DB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