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的问题

楼主(2016-09-26):
    请教大师们,一块7130磨床上的吸盘,应线圈坏送出重绕,原来的铝线换为细一号的铜线,修好使用发现爆2A熔芯,此时量吸盘阻值为88Ω,调换表笔量变成100Ω;量对地绝缘阻值,红笔对地是一个阻值,黑笔对地又是一个阻值,并且红笔对地时,数字万用表始终显示为负阻值。
    请问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两个线圈阻值?求解!

网友A:
有磁场干扰!!

网友B:
通着电量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着电量的吗?
通电能量电阻吗

网友D:
铜电阻比铝小,同样的圈数线径电流要大
量电阻值是不是带电路量的

网友E:
换铜线后应该会有差异!
干扰导致负值?
测测其他电压看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F:
不会吧,会不是表的问题

网友G:
可能存在剩余电荷、感应电等,可以用电压档试测一下看看;根据电阻,应当可以求出电流,看2A熔芯是否适合。
再查找、分析有无其他情况。

网友H:
换铜线要重新记算匝数和线径的

网友I:
重绕线的师父换线是否有重新计算,还是按铝铜降级用选线?

网友J:
绝缘没搞好对地不应该有电阻

网友K:
重新做线圈吸盘

网友L:
用摇表摇一下对地阻值.估计绝缘有问题.

网友M:
你换个2的空开是一是。

网友N:
用机戒表来量下,

网友O:
绝缘不好!断电 拆线 用兆欧表测下线圈绝缘情况!

网友P:
电磁线圈对外壳应该是绝缘的

网友Q:
对地测量绝缘用摇表检测可靠

楼主:
同一块表测量其他吸盘无此现象,也无磁场干扰

网友R:
铝线电阻远大于铜的电阻,你只是稍微减小一点线径不行滴!我以前改装经验:匝数增加10%,线径减小20%

网友S:
线圈是直流供电吗?线圈供电电压是多少?没看到数据呀。电感是储能元件,你如果把线圈两端短路,然后再断开短路,再去量对地电阻就不会出现这类问题了吧?

网友T:
对地有阻值,用摇表好好测测吧

网友U:
检查对地绝缘电阻吧

网友V:
19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楼主:
吸盘扒开后发现线圈有匝间短路,可能吸盘上有沙眼,有水渗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