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频器如何控制负压(20160929)

楼主(2016-09-26):
突然有个想法,现在的烧烤店,火锅店上面都有吸烟的管道,有风机排出,现在我想如果用变频器控制风机,在管道上取一负压检测点,当有少量顾客吃饭是风机低速运行,人多时高速,这个想法可行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这个负压值保证一台桌子的风不能太大,只要能吸走烟气,不能给顾客造成不适,就是所有桌子都有人也保持这个风量,这个和恒压供水的原理是一样的吗,这个压力值一般取多少合适?

网友A:
这个都用变频器成本有点贵,直接每个台配单独的排风就好了

网友B:
完全可以PID恒压 。也可以设置限制

网友C:
想法不错,搞上变频器PID直接试,看下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D:
这想法不错,变频器的钱够省的电费吗?

网友E:
想法很好,可是哪个老板会投入这么多资金来做这个事情。

网友F:
变频器控制风机可以的就是成本高

网友G:
多大功率的风机?

网友H:
保持恒压就行了,某一个桌子有客人时风门打开,没有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