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6):
我有一台西门子工控机,装有WINCC 并与西门子300PLC进行DP通讯,由于使用年限有8年,有隐患.我想用一台普通办公台式电脑作为备份,万一工控机有问题 可以短期内替代;是否只要安装CP5612卡,在安装WINCC软件就可以了呢?是否还需要其他条件,非常感谢.

网友A:
不建议使用家用级计算机或者商用级计算机替代工业级计算机,原因大家都懂的,内部元器件的稳定性和耐用性,还有基于工业应用恶劣的使用环境。
既然是公司项目上的工控机,并且已经有故障隐患,在本机上解决故障隐患才是正道,比如向公司领导陈述工控机的当前隐患和拖延之后的严重后果,提请批准经费维护,或者更换崭新型号的工控机。

网友B:
满足硬件和软件就没有其他条件了。短期替代可以。长期一定要工控机,否则责任说不清。

网友C:
短期没问题.

网友D:
呵呵,家电的PC稳定性是不靠谱滴,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E:
可以作为紧急情况下的备用设备使用。

网友F:
应该说  可以用   但是无法替代

网友G:
商用电脑,主板插槽要能装通讯卡呀!现场环境不知什么样?温湿度,粉尘等?

网友H:
我们都是用商用机,但工作环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环境还可以,没有高温,粉尘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用普通笔记本电脑也可以吧,是不是只要安装CP5611卡就可以了吗?
另不知道Wincc 7 可否安装在64位Win7 上吗?非常感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那用普通笔记本电脑也可以吧,是不是只要安装CP5611卡就可以了吗?
另不知道Wincc 7 可否安装在64位Win7 上吗?非常感谢

笔记本是装不上CP5611的,你需要安装CP5711来实现。

WinCC7 在64位系统上安装请安装WinCC7 SP1或以上版本,另外笔记本需要确保留有一个USB接口用于使用WinCC的加密狗。

网友J:
反正我用过,电脑放空调房,时间不很长,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用普通笔记本电脑也可以吧,是不是只要安装CP5611卡就可以了吗?
另不知道Wincc 7 可否安装在64位Win7 上吗?非常感谢
笔记本的扩展能力非常有限,另外长时间运行也不可靠,不建议。

网友K:
关键部位还是要谨慎的,到时出了问题就欲哭无泪了。

网友L:
用是肯定可以用,但稳定性肯定不高。我之前就做过。控制系统一般都是24小时。不停机的。一般电机长时间不停机散热一但不好,死机,重启。是常事,如果系统关系到生产的重要环节,突然黑屏了,急死了。还是上台戴尔的机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那用普通笔记本电脑也可以吧,是不是只要安装CP5611卡就可以了吗?
另不知道Wincc 7 可否安装在64位Win7 上吗?非常感谢

笔记本是装不上CP5611的,你需要安装CP5711来实现。

WinCC7 在64位系统上安装请安装WinCC7 SP1或以上版本,另外笔记本需要确保留有一个USB接口用于使用WinCC的加密狗。
是不是也可以用适配器呢

网友M:
反正俺DIY的机器,现在问题都不大,反之那个研华的倒是坏了十几台,我用研华还没有超50台呢

网友N:
工控机现在西门子在成都有制造工厂了,国内的西门子工厂制造的工控机,质量不错,价格不高。和商用机不差几个钱。西门子的工控机性能和质量都是很靓眼的。

网友O:
部分的机是带狗的,我想知道的你的家用机插上那个狗是否可以运行才是基本

网友P:
也觉得商用机只能应急使用(如果可用的话),18楼的意见可参考。

网友Q:
只是作为紧急备份可以用

网友R:
生产车间内部原来使用的研华工控机,组态王,现在使用普通电脑一年多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S:
紧急备用完全可以。

网友T:
还是工控机耐整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R:
生产车间内部原来使用的研华工控机,组态王,现在使用普通电脑一年多了,没什么问题
如果是两班倒24小时开机,那么你们使用了一年多的普通电脑也快坏了。按照家用级电脑的开机时间算寿命,也就是三、四年左右。如果工业用,24小时开机,寿命缩短一半左右应该是合理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A:
在控制室环境还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R:
在控制室环境还差不多
环境只是一部分因素,关键是看开机时间来算寿命的,家用电脑和工业电脑的唯一区别就是平均无故障的运行寿命。

就像一台PLC控制器的运行寿命一样,岛国的原装货服役在20~30年大有人在。但是家用级电器能服役在20年以上的,估计没有。

网友R:
回复 网友A:
感觉它比工控机好修点,坏了直接再换一台,比用工控机方便

网友U:
可以用,不可替代
我们的设备在使用环境好的就配普通台式机,环境差的都是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