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6):
pid调制脉冲加热,用什么固态继电器比较好,麻烦老手推荐一下,最好写出型号

网友A:
你的功率多大?PID温控仪内部就带40A的可控硅,直接控制加热。

网友B:
看负载有多大了来.

网友C:
一般品牌都可以 我用过固特的。两年没出过问题。便宜可以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0w的加热丝

网友D:
我们施耐德 欧姆龙都用

网友E:
欧姆龙、施耐德、阳明的都可以

网友F:
固态继电器现在很成熟了,选型时,把电流等于实际使用的电流1.5倍以上即可。

网友B:
看你关心价格不.有高有低.

网友G:
主要考虑电流就可以了,国产的都没问题。

网友H:
400W功率,若如1楼所说(有40A的可控硅),则根据7楼,或许可直接使用;
可查明是否如此。

网友I(2018-09-25):
选择的固态继电器功率足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