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这样子了!!!

楼主(2016-09-27):
换了主板电池还是没用,不懂英语,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我只认得F1、F2(它前后的字母则要一个一个地看
);
换过电池,看看是不是时间设置不对。

网友B:
重新做下系统吧

网友C:
内存条拿出来擦擦

网友D:
按F2继续呗。。。

网友E:
cmos有些参数可能需要设下

网友D:
电脑这样了,老毛桃都进不去了。。。

网友F:
不是有百度翻译吗?

网友G:
最后三行:

cmos校验错
按F1进入设置
按F2装入缺省设置并继续

网友H:
按下F2吧,看看什么结果啊,

网友I:
按F1估计你也不会!那按F2后什么情况?
可以换个PE试试!

网友J:
按f1,进去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

网友K:
F2  看看CMOS设置有没有问题。

没有动过的话  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L:
我是看不懂时直接重装系统试试,还是不行就请人帮忙了

网友M:
按F2继续呗

网友N:
系统坏了。

网友O:
希望不要是硬件问题

网友P:
应该是电池缺电导致CMOS参数部分丢失,更换新电池再重设参数

网友Q:
见识了,这么多高手!

网友R:
换新电池

网友S:
能进入桌面吗

网友T:
启动系统都进不去了吗?

网友U:
在BIOS里面把软件关掉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关什么软件?怎么关?具体点,我英语不好??

网友V:
进入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U:
引用 楼主:
关什么软件?怎么关?具体点,我英语不好??
打错字了,应该是把软驱关掉

网友W:
按F2就可以了,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W:
每次开机都这样,每次开机都需按F2   ?!不应该啊……!

网友W:
回复 楼主:
要不就是主板电池2032没电了,要不就是主板bios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