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7):
现在需要一款触摸屏可以保留历史数据,最好还可以输入中文,在屏上以报表格式显示,然后可以用USB读出数据,数据要是EXCEL格式,在电脑上可以通过制作软件生成报表

网友A:
现在市面上的触摸屏大多都可以,我这边有Proface的,想了解的话可以加q详聊,929171259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oface的屏可以输入中文吗?

网友B:
用过的几款都可以  用MCGS吧

网友C:
MCGS,维纶都可以。

楼主:
步科的也可以吧

网友D:
随便找个屏都可以

网友E:
许多触摸屏都可以.你选性价比高的就行了.

网友F:
显控的可以,要求价格低的话可以用EA的,性能要求高的话可以用S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