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机交互

楼主(2016-09-27):
现在做了一台机械设备,他的动作有前后左右可以运动,现在要做人机交互界面(触摸屏),感觉画图不是很形象,也不好画。。。。这个界面该怎么做呢?相对参数较多。。。。

网友A:
将使用对象定义为小学三年级也能不看说明书使用,你会画出好界面的。

网友B:
简单.一看就懂就行了.

网友C:
越简单越好,我的理解。

网友D:
不一定和设备一样,用图标等类似的代替。

网友E:
网络上找素材,看看别人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F:
这种就简单点
图文并用
通俗易懂的最好
画面图像不需要那么好!

网友G:
越简单越好,让外行人也能一看就明白就是最好的界面

网友H:
人机交互就搞傻瓜型,程序里伺服步进什么脉冲,屏上就显示实际什么盘子,上升下降,越简单越直观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