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pn和pnp

楼主(2016-09-27):
请教大神  最近看的各种接线图   发现不管npn  还是pnp  都是集电极接负载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集电极接负载的?有没有发射极接负载的?(除了电子电路 之类的  专门说工控中的各种接线)

网友A:
呵呵;三极管工作原理先温习一下;

网友B:
网上查一下三极管工作原理.

网友C:
电子电路和工控中的各种接线有很多相互联系的

网友D:
按电子原理应该是负载NPN接发射极呀

网友E:
控制信号加在b-e ,不受负载影响。

网友F:
应当是5楼说的道理,可以看看具体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