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7):
需要做一个抗扭疲劳测试台,希望伺服电机零转速输出、正弦波形力矩输出,连续测试时间3个月,不知道伺服电机能不能实现?求大神帮答疑,万分感谢!

楼主:
伺服电机长时间堵转会不会发热烧坏?

楼主:
有没有大神有类似的解决方案,以供参考的?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伺服处于扭矩模式,模拟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伺服电机连续3个月的零转速、扭矩输出,对电机的性能没有影响是吧

网友B:
伺服应该有个电磁抱闸吧  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零转速的情况下,正弦波形力矩输出,抱闸应该是不需要的

网友C:
一使能不就是零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电机零转速的情况下,力矩是不是没办法输出到被测件

网友D:
伺服设成转矩控制方式,最大电流过载倍数设成0.8。电机加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