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液位传感器

楼主(2016-09-27):
请问那位大神有这种液位传感器的说明书,现在就想搞个液位低电动机启动,液位高电动机停止。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的是利用4个液位传感器
液位淹没传感器后该回路信号回传

网友B:
液位指示分6等,有6根线。你注意查下。找出最低那根,和最高那根。拆开控制柜后面,看下走线,应该有标示说明。有些有预留端子,你直接接上就可以。这个改动,是你要改,还是公司有改。你要改,以后出了问题,比较被动,窝炉房,一般有操作工守,手动还是比较好。窝炉是特种设备,

网友C:
提供一份说明书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老古董 建意改了这样的控制 之前也用过这种表。 几根铁心做的测水位。太古老了。

网友E:
电极式水位传感器!
(超高 高 低 极低 公共 )电极。

网友F:
改成##龙的液位计吧,挺好用的,就是有点贵

网友G:
这种属于电极接触型传感器与之配套的还有一台控制器

网友H:
现在锅炉不都改成差压式的吗???

网友I:
是控制器坏了吧,传感器没什么,就是不锈钢电极棒安装在陶瓷电极座上,电极棒按6楼说的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现在锅炉不都改成差压式的吗???
多种多样啊,不知你见过用差压式的液位计的锅炉蒸发量多少T/h?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见过一个10T的!

网友J:
电极式液位控制器  最近准备买测点装在侧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型号就差一个字母,好像不一样。谢谢你!

网友K:
没用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