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7):
为什么用DRVI相对位置控制指令是D8140中的数值没有变化,而用plsy脉冲指令时有变化???

网友A:
来图来真像。

楼主:
不会截图啊

楼主:
有微信吗,可以微信照片

网友B:
你用的是FX3系列的,如果是这个开头的型号,用定位指令时,当前值监控第一个轴是D8340。

楼主:
对的就是FX3U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用脉冲输出指令D8140中的数值监控有变化,用相对位置控制指令D8140中的值就没有变化,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上面不是告诉你了么,要监控D8340。

网友D:
楼主好好看一下特殊寄存器特殊继电器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用脉冲输出指令D8140中的数值监控有变化,用相对位置控制指令D8140中的值就没有变化,

我犯过此错误,折磨自己好几天

网友F:
你需要仔细阅读编程手册。

网友G:
要监控D8340,呵呵,肯定有。

网友H:
原来有这样的区别啊?

网友I:
监控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