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7):
各位前辈,fx1n的PLC自动加1,自动减1后,如何把结果变成十进制,INC和DEC是二进制的自动加1,自动减1指令,把结果存入DO,是不是变成了16进制了,查了一下,说是用HEX指令,不知道具体该怎么用,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A:
D0的数值本来就是十进制数。二进制只有0和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是一个16位的存储器吧

楼主:
当X12接通后,D0里的二进制数加1,当X13借用后,D0里的二进制数减1,我认为图上的程序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是否有误

网友B:
本来就是十进制的啊!

网友C:
D0是十进制数。这个十进制可以用16位的二进制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解了,那我用的INC和DEC指令是用错了吗

网友D:
二进制与十进制存在等效转换关系;D0数值,在程序监控时可以显示为十进制数(只是机器中是以二进制数存储的)。
指令是否用对,看要求是什么。

楼主:
我是想在触摸屏上显示一个十进制的数字,当我按下X12的时候,触摸屏上的数字加1,当按下X13的时候,触摸屏上的数字减1,刚刚试过了,在自动加1减1的时候数字变化比较大,是不是该用的定时功能,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E:
这个你应用的寄存器计数器都是BIN数据,不需要转换!!
只有你需要将数据输出到数码管才需要转换

网友D:
触摸屏不了解。
但INC、DEC指令,在条件接通时,会每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也就是,若是使用按钮,则按一次按钮,会运算多次。
可以使用按钮对应输入继电器的脉冲信号,或者使用INC、DEC的脉冲执行性指令;同时,可能还要注意按钮的抖动。

欲获得按钮的稳定信号,可以使用定时器。

网友F:
二进制BIN码,PLC自身管理,你不必纠结这个。

网友G:
用上升沿看看

网友H:
呵呵;指令前面应当使用LDP指令,你现在用的LD是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的;
至于几进制,在PLC内部都是二进制形式的,你显示直接十进制就行了;

网友I:
要用上升沿,plc扫描太快了,2ms扫描一次,你按住接通后,可能已经扫描几十次上百次了,数值变化肯定就大了
另外,屏幕上肯定是显示10进制的,HEX是转换16进制的指令,和它没有关系。
和二进制也没有关系,二进制是0和1,你hmi也是看不到二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