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7):
1、用什么型号TVS替换?
2、能不能用S6肖特基二极管?因为还有个同型号变频器,发现是S6二极管。
3、或者用2只稳压值大于24V稳压二极管反向串联?因为看到这个TVS就是一端接端子,另一端接+24V电源了。
是输出端子,特此更正。

楼主:
这个TVS的作用,就是吸收输出端子可能有外界感应的浪涌电压吧?那么,为什么TVS另一端要接在+24V端,而不接在0V(COM)端呢?

网友A:
楼主先弄清楚功能端子是取高电位还是低电位有效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弄清楚功能端子是取高电位还是低电位有效就明白了

一个双向,一个单向,参数差不多。
谢谢了!

楼主:
就浪涌保护来说,2只肖特基S6反向串联,可以代替1只CK7TVS么?CK7TVS和肖特基S6的差别,TVS可以浪涌击穿快速恢复吧?肖特基有无此特性?
貌似,2只大于24V的稳压二极管反向串联,具有TVS的特性。IGBT门极保护,常有用稳压和TVS的用法。
不知,数字量输出端子中接入的这个TVS是否作用与此相同?
这个变频器的这个数字量端子是12号端子,查手册,是端子控制起停是否有效时的一个使能端子,输入速度要求并不高,貌似可以用反向串接的稳压二极管代替。
经查XVY手册,是输出端子,特此更正。

楼主:
取下TVS 二极管测试,没有问题!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对照测其它端子的输入光耦输入端,其它端子光耦正反向都为1,12号端子光耦输入端反向为1,正向为0.6XX,严重怀疑光耦损坏。
更换后,OK。
另开贴详述。

楼主:
经查XVY手册,是可编程的输出端子,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