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退出来调用后,里面的线圈保持原状态(自带程序图请教)

楼主(2016-09-27):
第一张图是我的主程序
第二张图是我的子程序
当我在主程序里面原点开关到位了,
里面的正转线圈会不会失电
如果不会 一般怎么让他失电, 在子程序下面加个下降沿去复位行么

网友A:
应当是指令不执行时,其结果会保持原状态(但不记得西门子的指令了)。
图中,或许还是可以利用原点信号、子程序断开Q0.0,或者改变程序编法;顶楼的设想,应当也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这样程序能不能说到达原点 然后把Q0.0给断开掉

网友A:
我其实不敢回复,因为我不懂;对程序的合理性等,也不清楚。
若只是为了断开Q0.0,我想,可以让原点开关信号断开时,让子程序再执行一次。
错了还请方家指点。
楼主是不是用PLC试了,而Q0.0没有断开。

网友B:
子程序一般都使能SM0.0,始终调用,当子程序循环结束后,再返回主程序,子程序才能正常的结束。
否则只能在子程序外使用复位指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使用SM0.1调用子程序 主要是用来初始化程序的 初始化完成后直接就断开掉 这样的逻辑对么

网友A:
搜索得SM0.1为首次扫描为1,以后为0;对与不对,看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可参考4楼的说明。
补记:
如果是原点开关接通时,未能断开Q0.0,则从逻辑上说,可以把Q0.0的断开,也作为停止调用子程序的条件;
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乱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