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运行问题

楼主(2016-09-27):
本人在用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在程序里就写了一条脉冲输出的指令,可以正常的转动,但是与之连接的滚筒晃动很大,刚开始是因为频率太低,后面改大了  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啊,当这条指令执行完(我在线把这条指令关了),电机一直左右晃,不停的。不知道是不是哪个参数什么的没有设置,求解啊。。。。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参数设了几个呢?

网友B:
呵呵;把电机轴负载去了是不是正常了?
按你的描述,先检查机械及是否振动产生的;还有就是脉冲用带加减速的试下;

网友C:
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D:
滚筒或是圆盘这样的负载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将电机功率增大或是加减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设了内部使能、齿轮比分子分母、速度增益和位置增益,速度控制这边的参数我基本都是按照默认,还有个Pn025设置为200,其他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功率增大是在哪里调的啊,是在设置参数里面的转矩控制参数  这里设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不是很好拆,一开始装上去是没有试过的直接装上去了(时间仓促),现在我试了这条指令,也是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楼主:
还有,我的电机在执行完程序后不停,来回左右晃,一左一右的。除非断电,不然不停。

楼主:
频率高低的时候运行都不平滑,我之前用的步进都很平滑的啊。。。按道理  伺服电机应该在平滑  细分这方面更加优秀啊

网友E:
做一下自学习是是。

网友F:
测一下惯量比,检查下选型是不是合适。

网友G:
PLC脉冲输出口与伺服连接之间有没有加电阻,没有的话加一个2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