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6-09-28):
伺服回原点要清零的

清零信号是plc在三菱回原点指令zrn指令后自动清零还是得编程将m1840置位清零。

或者说zrn指令完成后m1840自动置位

是这样吗?

网友A:
你是1N的PLC吧,是自动清零的,是D8140

网友B:
执行回原点指令后,当前值地址会自动清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