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HEX怎么用???

楼主(2016-09-28):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ASC码值30对应的字符为0,所以转换后自然等于0。

楼主:
回复 网友A:
D0设置任何值都是为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D0设置任何值都是为零啊
请确保你的D0的值在#30~#46,或者&48~&70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只有第一次的值是正确的呢?我在线修改第一源字的值,目标字的值没有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只有第一次的值是正确的呢?我在线修改第一源字的值,目标字的值没有变化的?
目标会有变化,在我这里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一下你的QQ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一下你的QQ吗?
加我QQ要收费的,你愿意付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