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8):
求教大神   伺服驱动器上的编码器脉冲输出  和电机编码器上的脉冲输出  有什么区别   在我的理解中 应该是伺服电机转动 带动编码器转动  反馈给驱动器脉冲 但是驱动器上的脉冲输出是怎么回事  它输出脉冲 带动伺服电机转动吗?

网友A:
反馈 计算 比较……

网友B:
相互之间进行来回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互之间进行来回反馈
能说的明白一点吗?  我不是很明白 谢谢了

网友C:
根據本人的理解,台達伺服驅動器總共有四種脈衝量:

1,編碼器回授脈衝(PLS):就是編碼器反饋的脈衝,A2系列是 1280000 PLS/REV
2,上位的命令脈衝:PLC 發給伺服的脈衝,或是PR 模式自訂的命令,乘以齒輪比 就成為 PLS 單位.使用者可根據喜好自行決定的單位,所以也叫做使用者單位(PUU),包含 命令,回授,誤差 可由監視變數 觀察到!
3,驅動器輸出脈衝:由 CN1 的 OA/OB 腳輸出的,解析度是 電機每圈 P1-46 X 4 個脈衝,可由 PLC 的高速計數器接收!由於 PLS單位解析度太高,無法直接輸出,所以由此輸出較低頻的脈波來供上位使用,但一般開環應用不需要連接!
4,電子凸輪的主軸脈衝:使用 A2電子凸輪才會用到,可由 P5-86 觀察到!

相關連結如下:
1,PLS 單位說明
2,PUU 單位說明
3,P1-46 參數說明
4,A2 電子凸輪架構

网友D:
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用于反馈电机转速等等信息给驱动器。驱动器的脉冲输出可以一比一输出给其他伺服或变频器,也可以一比几的输出。

网友E:
伺服编码器有很多是和驱动器通讯的   你怎么取它脉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伺服编码器有很多是和驱动器通讯的   你怎么取它脉冲
既然都通讯了怎么取不到脉冲?

网友G:
电机的编码器信号是给驱动器用的,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是给PLC等控制器用的。
两者设置成一定比例,可以用来计算的脉冲当量。

楼主:
这么说 我就明白了  plc上面我记得有高速脉冲输入端口的设置吧 200的好像是I0.0-I0.3  其他的不太清楚同时也歇息5楼的解答  谢谢大家

网友H(2017-02-15):
引用 网友C:
根據本人的理解,台達伺服驅動器總共有四種脈衝量:

1,編碼器回授脈衝(PLS):就是編碼器反饋的脈衝,A2系列是 1280000 PLS/REV
2,上位的命令脈衝:PLC 發給伺服的脈衝,或是PR 模式自訂的命令,乘以齒輪比 就成為 PLS 單位.使用者可根據喜好自行決定的單位,所以也叫做使用者單位(PUU),包含 命令,回授,誤差 可由監視變數 觀察到!
3,驅動器輸出脈衝:由 CN1 的 OA/OB 腳輸出的,解析度是 電機每圈 P1-46 X 4 個脈衝,可由 PLC 的高速計數器接收!由於 PLS單位解析度太高,無法直接輸出,所以由此輸出較低頻的脈波來供上位使用,但一般開環應用不需要連接!
4,電子凸輪的主軸脈衝:使用 A2電子凸輪才會用到,可由 P5-86 觀察到!

相關連結如下:
1,PLS 單位說明
2,PUU 單位說明
3,P1-46 參數說明
4,A2 電子凸輪架構

哥哥,以后咱们能不能用简体来指点大家,本来学历都不高,想来学习充电呢,结果看到繁体字基本上读不下来,严重打击自信心呀!

网友C:
抱歉忘了改成简体(也无回信权限),增修如下:

台达伺服驱动器的 四种脉冲量:

1,编码器回授脉冲(PLS):就是编码器反馈的脉冲,A2系列是 1280000 PLS/REV,可由监视变数 P0-02=3 观察
2,上位的命令脉冲:PLC 发给伺服的脉冲,或是PR 模式自订的命令单位,乘以电子齿轮比(P1-44/P1-45) 就成为 PLS 单位.使用者可根据喜好自行决定的单位,所以也叫做使用者单位(PUU),可由监视变数 P0-02=0(回授),1(命令),2(误差) 观察到!
3,驱动器输出脉冲:由 CN1 的 OA/OB 脚输出的,解析度是 电机每圈 P1-46 X 4 个脉冲,可由 PLC 的高速计数器接收!由于第一种 PLS 脉波解析度太高,无法直接输出,所以由此输出较低频的脉波来供上位使用,但一般开环应用不需要连接!
4,电子凸轮的主轴脉冲:使用 A2电子凸轮才会用到,可由 P5-86 观察到!

相关连结如下:
1,PLS 单位说明
2,PUU 单位说明
3,伺服参数列表
4,A2 电子凸轮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