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8):
用2个变频器控制2个滚轮上是布料进行拉卷,线速度一样要怎么实现可以吗、、、

楼主:
要说明方案

网友A:
做什么?精度.

网友B:
使用一台的模拟量的输出作为另一台变频的输入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2个滚轮上是布料,进行拉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速度怎么一样

网友C:
回复 楼主:
2个滚轮同时 拉卷还是想卷染机一个拉一个送

网友D:
一个送   一个做张力吧

网友A:
2个滚轮都是同时进行拉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个送一个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送一个拉主滚上的电机在转服滚也转进行收卷

网友E:
这个控制需求,要求不严呀,有什么具体的指标吗?如果仅仅是一个送,一个拉,这个不是很复杂的。就是送的恒转速或恒转矩,拉的和送的不是用一种控制模式,与其对应是恒转矩或恒转速。

仅仅是这个需求,可实现的方案很多,不是唯一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参照在印染设备卷染机的用法

网友F:
市场上有一种同步控制器。

网友G:
要是要求精度不是特别高,也应该可以

网友H:
拉的滚轮加编码器控制被拉滚轮即可。但是你要保证两个滚轮的大小是一致的。

网友I:
纺织行业的话,我依稀记得去年三菱的展示大巴来我司的时候有展示过他们的A系列变频器有这么一款内置了专门应对纺织的算法,不过外面也还是要一个测张紧度的。

网友J: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J:
一般有用编码器闭环或张紧辊或张力传感器检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