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之间通讯实验

楼主(2016-09-28):
主站程序截图,PLC-DVP-32EH
从站PLC程序截图,PLC-DVP-20EX
可是通讯不上,主站有通讯发出,从站却没有接收

楼主:
分站站号指定也行啊

网友A:
看手册中例子

网友B:
从站没有RS指令?

网友B:
如果用于实用,不如用MODBUS通讯协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站没有RS指令?
是的从站没有,只有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中例子
这就是根据手册的例子来的,根本不行的,手册的例子只能参考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站没有RS指令?
是的从站没有,只有通讯协议
哦,上午没细看,从站这样设置的话,不用M1123等特殊位了吧,它接收到主站发过来的信息,是后台自动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站没有RS指令?
是的从站没有,只有通讯协议
哦,上午没细看,从站这样设置的话,不用M1123等特殊位了吧,它接收到主站发过来的信息,是后台自动处理的
这个是我给他的一个信号,如果有数据,只是点亮这个指示灯

网友C(2019-04-26):
我也正在试验两个台达PLC通信,情况和楼主一样连不上

网友C:
楼主你还在论坛不,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今晚终于解决了两个台达PLC联机通讯(MODRDR指令),已经能一台PLC控制另一个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还在论坛不,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今晚终于解决了两个台达PLC联机通讯(MODRDR指令),已经能一台PLC控制另一个PLC
抱歉,我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忘记我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了。我找找资料

网友C:
回复 楼主:
M1143设置成0,ASCII模式。 D1120设置成H86,就这两样必需的就能两机互联了。
但我今晚学习中又遇到新难题了,就是我想用主机读或写从机的M和Y这些位装置不成功,比如M0的通讯地址是H0800,我始终无法向从机读或者写,  D和C这类字节型的装置能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143设置成0,ASCII模式。 D1120设置成H86,就这两样必需的就能两机互联了。
但我今晚学习中又遇到新难题了,就是我想用主机读或写从机的M和Y这些位装置不成功,比如M0的通讯地址是H0800,我始终无法向从机读或者写,  D和C这类字节型的装置能读写。
D和C属于寄存器地址,当然可以读取,建议楼主把M转到D里面,然后再读取,通过D然后再输出,我用台达D网通讯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我今晚做的试验就是把数据放在D上,再用LD接点比较指令对Y或M输出,这样可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晚做的试验就是把数据放在D上,再用LD接点比较指令对Y或M输出,这样可行了

用的那个编程软件。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WPLSo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