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8):
请问485转以太网的串口服务器都需要配置什么才能采集正能仪表的数据,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需要对串口服务器进行选型以后,安装在系统里面以后,对照厂家提供的使用说明书,才能确定所需要设置的参数。

网友B:
某宝上这种东西很多!很成熟的产品!买他们的产品会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