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台达变频器控制接线端子的公共端可以接24V吗?(20160930)

楼主(2016-09-28):
因为西门子200晶体管型的PLC输出只能是24V,所以控制这个台达007变频器能在公共端接24V电源,然后PLC点输出能直接接m0吗?

网友A:
加个中继,接GND和MO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打算加中继才考虑这种情况,也试过了可以用,就担心不可靠!

网友B:
接上可以用了还那么多想法啊?

网友C:
台达变频公共端的极性可以预先设置,也就是说公共端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以下是VFD-B型变频的接线图:
台达007变频器具体是什么型号?不至于该型号无此功能吧。

网友D:
把内部24V电源与输入光藕分离,直接把信号和参考端加入变频器

网友E:
5楼的已经告诉你了。

网友F:
输入公共端用0V还是24V是可以通过开关来调整的;

网友G:
楼主你好,我刚接触西门子PLC和台达变频器。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从Do口引出的线接到正转上,公共端接dcm,变频器不会转,反接也不会转。是不是我参数设置的问题。如果用开关量控制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台达变频器型号VFD007M43B 上找不到那个开关,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出差一次不易呀!且这个变频器是正品不敢随便搞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VFD007M43B这个型号没找到那个sink的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G:
PLC是什么系列?什么型号?查下资料确认PLC公共点是哪个?变频器什么型号?看看变频器资料的参数设置?

网友C:
并非是sink的开关,而是SW1,应该在电路板上(实物未见,而是本人推断)。

网友F:
M系列属于简易型,信号公共端只有0V的,所以不存在PNP/NPN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因为西门子226晶体管只有源极输出,所以想问问在不加中继的情况下直接把PLC的DO接端子,同时变频器公共端接24V,可行吗?

网友H:
只要是PNP和NPN的典型接线不搞错,选择是任意的。也就是拨码开关必须对应应该的接线形式。台达的与日系的变频器是类似的。按照说明书的推荐接线和开关设置,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F:
加个继电器费不了多大的事;
要不你换其它系列,带NPN/PNP切换的;
M系列上根本没有+24V端;

网友F:
这是VFD-M系列控制端子,是没有+24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要是加中继,变频器每个端子都要一个中继就要用很多啦,即使换一种变频器变频器端子控制端还是输入低电平,而PLC226晶体管输出高电平,所以还是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I:
部份变频器输入端子通过跳线可以接成源型也可以接成漏型

楼主:
回复 网友I:
VFD007M43B在这个型号上,我好像找不到这根重要的跳线!

网友J:
  上图是M系列端子原理图,要直接接外部PLC输出端子,PLC的输出类型需要是继电器输出,公共点接变频器端子的GND。
  晶体管输出的话,PLC是有源输出,这里不好匹配,弄的不好就烧了。
  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好隔离,因为变频器端子GND就是变频器CPU芯片的公共端。

楼主:
回复 网友J:
避免以后烧了触点的出差,最终决定加一个常开中继!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们这的好多变频器都是这么接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经验,还是怕怕!节日快乐~

网友L:
中间继电器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VFD007M43B在这个型号上,我好像找不到这根重要的跳线!
M系列没这功能,输入公共端只能用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