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

楼主(2016-09-28):
PG故障1是什么意思如何处理

网友A:
型号,品牌。先说清,您现在这个贴估计都看不懂。

网友B:
说清楚先

网友C:
上个图也行啊

网友D:
PG应该是反馈板件,闭环系统中用的,连接反馈编码器的

网友E:
这种问题应该只有大神级别的高人才能回复你了,就两个字母人家怎么来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