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8):
一、整套设备:意大利环锭纺纱机,见图;
二、现场技术人员主诉:
1、触摸屏报警,不能开车;
2、各变频器屏无报警;
3、断开ring rail(钢领板)变频器12号端子接线后,触摸屏无报警,可以启动整车,确信为ring rail变频器西威XVY1.5KW变频器坏无疑。
三、拆变频器,开机检查:
1、12号端子输入部分电路,有一个丝印为CK7的TVS,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在线测其正反向,为1和0.6XX,对照136端子的TVS,均为1,可知12号端子输入电路元件有故障;
2、焊下TVS,测试,OK,见图;
3、继续用数字表二极管挡在线测12号端子输入光耦CPC1017N的1、2脚,正向为1,反向为0.6XX,对照13端子均为1,焊下测仍为1、0.6,可知此光耦坏,见图;
4、手上没有CPC1017N(其它光耦很多),购买误事。分析端子接线,27、28、29端子没有使用,干脆将29端子的光耦取下,换在12号端子上应急,更换后,OK,见图。

网友A:
进口设备就是整洁

网友B:
那应该是个故障输出端子,你完全可以在现场改下参数,换个端子,没必要拆下来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个故障输出端子,你完全可以在现场改下参数,换个端子,没必要拆下来维修
是开关量输入端子有效使能。可能可编程。西威参数设置不太熟悉,感觉不如维修一下有把握。
再学习一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个故障输出端子,你完全可以在现场改下参数,换个端子,没必要拆下来维修
是开关量输入端子有效使能。可能可编程。西威参数设置不太熟悉,感觉不如维修一下有把握。
再学习一下手册吧。
新搞到XVY手册,确实是输出端子,可编程。原认为是输入端子,是参照AVY手册,看来完全不同啊!谢谢了!

网友C:
用暂未用或不重要位置元件应急修理,是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