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8):
最近看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想到一个问题  像伺服驱动器 步进驱动器 变频器之类的内部光电耦合管 是不是双向的 前段时间 问了位老师 知道plc内部的耦合点  现在大部分都是双向的  其他元件也应该是双向的吧  求指导

网友A:
不了解具体情况。
大致,单向的能够满足工作要求,或对工作稳定性更有好处,就会用单向的;若用双向的更方便,就可能用双向的。

网友B:
不一定,具体情况,看手册。PLC的很多

网友C:
具体看产品的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