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8):
高频热合机为什么没有电流,工作中电流表稍微浮动了一点点,是不是什么零件烧坏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请问各位做高频热合机的师傅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检查一下耦合电容(也就是调节功率大小的)的连线有断的吗,还有高压的分流电阻有开路的情况吗。

网友B:
说一下设备的大致情况吧,可能有的朋友对之并不了解;
比如是不是晶体管电源、是不是感应圈加热,做了哪些观察检查等。

网友C:
是不是线接错或者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