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8):
 前几天,我们厂高压整流部分突然跳停,后经查看发现电流互感器烧毁。我厂为离子膜烧碱,需要大电流电解盐水。一般电流升到1.6W左右,1.8W为极限。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变压器两边的整流柜,只有右则电流互感器烧毁严重,有4个左右烧毁,一边总共6个。左边的却完好无损,昨晚把12个电流互感器全部换了,但当电流升到1W时,维持大概在20分钟,中控突然无法控制,电流直接升到1.8W,引起跳停。
 后发现为交流变换器烧毁。大家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写的1W,1.6W等是电流1万安培,1.6万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1W,1.6W等是电流1万安培,1.6万安吗?
不知道你的1W的电流是多少,是一万个安培吗?可是互感器只有5000个安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1W,1.6W等是电流1万安培,1.6万安吗?
不知道你的1W的电流是多少,是一万个安培吗?可是互感器只有5000个安培
我也疑惑,不清楚1W含义。

网友C:
如果是10000A
烧了也是正常啊!

网友D:
超了高手

网友E:
若有个电路示意图,可能更能说明问题;
那个交流变换器烧损比较严重,不知内部元件有无损坏、还是只有端子损坏。

网友F:
不懂你的供电架构是如何布置的,12个电流互感器,就有12块铜板做供电母线对吧。

18000A的电流,如果不能平均分布在12块铜板母线之上,烧电流互感器是正常的现象,治标不治本的更换元件的检修方案继续让设备工作通电工作,继续烧毁更换上去的元器件的现象将是非常合理的电气线路反馈。

请对症下药,根治电气控制系统的病根所在。

网友G:
外壳不是写着5000,你却用了10000,不烧就怪了

网友H:
算一下互感器一次侧的电流吧,看看超过5000A没有?
互感器恶二次侧接地了吗?

网友I: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不明真相。但是感觉不应该这样啊,就是接计量仪表的。

网友J:
互感器里面能不能穿两根,能的话穿两根试试。

网友K:
怎么不回答大家的质疑呢???

网友L:
互感器过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安培,指的是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的是安培,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好意思,最近有点忙,都忘了登陆

网友M:
互感器是0.2级,是计量级的互感器;所用场合有点!最大电流5000/5A,你给的1.6W与1.8W是什么意思;把整个设备运行情况说的详细一些,让大家也可以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都是母牌,怎么穿2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抱歉,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从整流变压器引出2组母牌,分别控制电解槽。然后每组12个母牌,电流互感器每隔一个母牌安装一个,也就是6个。这些母牌与整流控制柜连接。有些说电流达到16000A,而互感器确实5000A,肯定烧。我想大家想错了,变压器右边出线母牌共12个,我想应该是12个母牌平均分16000A吧。现在开启一切正常,我就想是什么原因造成右侧电流互感器坏了4个?

网友N:
引用 楼主:
抱歉,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从整流变压器引出2组母牌,分别控制电解槽。然后每组12个母牌,电流互感器每隔一个母牌安装一个,也就是6个。这些母牌与整流控制柜连接。有些说电流达到16000A,而互感器确实5000A,肯定烧。我想大家想错了,变压器右边出线母牌共12个,我想应该是12个母牌平均分16000A吧。现在开启一切正常,我就想是什么原因造成右侧电流互感器坏了4个?
电流不能均衡分配,过流导致其互感器烧毁。

网友O:
变换器故障

网友A:
“我想应该是12个母牌平均分16000A吧”具体到烧的电流多少?
再一个控制器怎么也烧的那么厉害,是不是接线(包括设置)有问题

网友P:
也有可能瞬时过流造成的

网友Q:
变换器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能否具体点,之前发现变换器有烧痕,但很小

网友R:
你互感器质量还是不错的,像是铜线绕的,我拆过两个浙江品牌的200比5的里面是铝线绕的。。你查一下互感器二次回路有没有开路的地方。

网友S: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抱歉,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从整流变压器引出2组母牌,分别控制电解槽。然后每组12个母牌,电流互感器每隔一个母牌安装一个,也就是6个。这些母牌与整流控制柜连接。有些说电流达到16000A,而互感器确实5000A,肯定烧。我想大家想错了,变压器右边出线母牌共12个,我想应该是12个母牌平均分16000A吧。现在开启一切正常,我就想是什么原因造成右侧电流互感器坏了4个?
电流不能均衡分配,过流导致其互感器烧毁。
赞同 极有可能

网友E:
热传导、绝缘击穿、接触不良发热、(变换器)电路故障、质量原因等,均有可能;
需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判断。

网友T:
感觉因该是分流不均吧,烧的那个超过额定电流了

网友U:
肯定不是变送器的问题,电流互感器频繁烧毁就一个原因——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V:
过流引起的发热吧

网友W:
烧互感器基本上是过流引起的发热

网友X:
烧成这个样子 应该就是过流导致的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R:
你互感器质量还是不错的,像是铜线绕的,我拆过两个浙江品牌的200比5的里面是铝线绕的。。你查一下互感器二次回路有没有开路的地方。
这个地方制造的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Z:
穿两根电流更大(大一倍),我怀疑有3种可能,1是超过电流互感器的额定容量,里面的绕组绝缘层损坏,导致绕组中的一些绕圈粘连,造成二次线圈匝数减少(N1/N2=I1/I2),这样二次侧电流加大,你的本来就超过了额度容量;2是过负荷熔断线圈造成二次侧开路,产生一个高压,烧毁元件;3是一次侧过负荷运行,铜排发热严重,温度高造成下互感器外壳熔化,使互感器线圈绝缘层损坏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Z:
之前早上8:30用测温仪测量,发现电流互感器表面温度达到76度,而此时电流已经升到17200A。而另一侧,用风扇降温,温度只有44度。这几天一直在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