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上油

楼主(2016-09-29):
自行车链条上油使用液压油  变压器油,哪个更好

网友A:
变压器油好,

网友B:
找不大起油污的油吧

网友C:
粘度低点的好

网友D:
一般机油就可以了,自行车没这么娇贵。

网友E:
都可以的

网友F:
话说别上太多油。油布擦一圈就好了!

网友G:
同意LS的意见。

楼主:
我没.有机油

网友H:
好的是铁氟龙润滑油,自行车链条专用型,一般的就用液压油就行了,记住上好油要用布将多余的油擦掉。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油就行吧。

网友J:
用机油比较好

网友K:
感觉用机油不错

网友L:
应该用润滑油啊

网友M:
随便找点油上去就可以
自行车没那么娇贵!

网友N:
润滑油最好

网友O:
这个还这么讲究啊!

网友P:
负载不大,随便就可以

网友Q:
楼主可以换一个不用上油的链条。

网友R:
自行车链条上个油还要这么纠结吗?不上油也能骑的。

网友S:
记得是随便加油的,自行车也不是很娇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