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位移传感器

楼主(2016-09-29):
我是一个传感器菜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我需要测量一个运动物体相对于一个固定的参照物的实时距离,工作距离大概在0到10m之间。我想可以用激光脉冲位移传感器,或者超声距离传感器。但我发现大部分产品都是反射式的,需要对准物体定向发送激光或者超声波。我的这个物体运动可能是随机的。有什么样的位移传感器它能实时测定随机运动的物体相对于一个固定的参照点的距离吗?多谢,多谢!!

网友A:
使用CCD去测量,就是价格太高

楼主:
谢谢1楼的建议,您指的是CCD激光位移传感器吗?我不确定这种类型的传感器是不是需要对准一个特定的方向。由于物件运动方向是不确定的,参照点可能位于任何一个360度的方向,这样能实现吗?谢谢

网友B:
激光位移有那么大的检测距离么?

网友C:
你把详细资料发给我,我问下技术。qq1486093231

网友D:
这要求就是随机的,且参考点还是变的?
精度多少?
怎么也的有个区域吧,多用几个传感器,或用视觉,雷达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有的,轨道AGV小车基本都是用劳易测的激光测距来定位的。

网友F:
直线运动可以考虑磁栅尺,精度也很高

楼主:
你好,参考点不变,只有被测物体在低速运动。运动的区域就是一个最大10m*10m的正方形平面,精度要求比较高,0.1mm测量精度。多用几个传感器能解决问题吗?

有考虑过用CCD摄像机+软件来检测,不过我们没有做过类似系统的经验,不清楚有多复杂,这是一个备选方案!另外在研究短距微波雷达。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建议,我不清楚您上面介绍的这个激光测距仪能测不同方向运动的物体,还是只能测定直线运动的物体?

网友G:
采用有线测距更简单可靠,就是不知现场环境允不允许。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又针对面的不过价格肯定高而且距离不会远。个人建议和劳易测直接联系,他们的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么高精度,还方向不确定,恐怕难找,激光怕是不行了

网友H:
这么长的距离,要求精度呢?估计这样的传感器价格不菲呀

网友I:
看来对传感器也是要求越来越多了

网友J:
告诉你一个公式s=v*t,不一定非要直接测出距离的。

网友K(2016-11-09):
拉线式位移传感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