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求解

楼主(2016-09-29):
   一台海得eControlPLC型号EH10-CPU-001有时开机一上电即提示初始化程序失败,有时报PLC断线故障,有时又能正常工作,出现故障断电等一两个小时后再开机才又能正常工作,如果断电时间过短故障依旧存在。请问各位大师该故障的原因及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A:
拿去送修吧

网友B:
主板不太好了吧

网友C:
送修或者找个相同功能的PLC重头来!

网友D:
是触摸屏上显示吗,
如果是应该的数据线接头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E:
有一处接头有问题.

网友F:
应该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G:
PLC的电源不稳定?

网友H:
需要等待足够的时间,很像是发热的原因;但所述情况,应发热不是很大。
如以上回复,可以先考虑接触不良的可能。

网友I:
果断换新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近几天暂未出现上述故障现象,还在进一步观察中。

网友J:
说的感觉就是接触不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