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9):
重要的是替换后可以与原触摸屏通讯吗?威纶通的,

PLC程序不是问题,就是触摸屏程序没有导出来,触摸屏好像只要设置什么品牌的PLC,没有具体型号,是不是我只要换同品牌就可以?

网友A:
不同系列的PLC通讯协议不一定相同,也许可以用,也许不可以用,用3G或3U的代替

网友B:
你要是担心触摸屏程序搞不定,按型号去找二手货PLC,能用就行了,价格还巨便宜。

网友C:
换3u的试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FX3U-48MR-ES/A

网友E:
触摸屏的程序重新设一下,调试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F:
FX3GA,FX3SA都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触摸屏的程序重新设一下,调试下不就可以了!
如果有了触摸屏程序,事情就简单了

网友H:
买个二手的就可以了

网友I:
FX3U与FX2N最接近,输入端共用口的接法稍有一点差异,3U的COM端需要接电源,而2N的不需要。还有PLC输入、输出端子的排列也有差异,两种型号的输入端可以通用,而输出端需要重新接入(记不清了),如果程序内未使用特殊的指令及寄存器,原来的程序经过转换后,可以直接输入。

网友J:
我是用的FX3SA代替的!

网友K:
FX3U替代,点数完全相同的,只是将程序中PLC型号改一下
FX3U出来10多年了,和常用的屏链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是用的FX3SA代替的!
3SA最大只有30点还不能扩,人家用48点,咋代替!

网友L:
FX3U-48MR-ES/A
4楼的回答 完美!

网友M:
FX3U/3G都可能替代

网友N:
只要程序里的辅助继电器,数据寄存器不冲突就可以替换吧

网友D:
这个你只能试一下,屏上如果选FX2N,换上FX3U,屏可能会认别出不同PLC而无法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只能试一下,屏上如果选FX2N,换上FX3U,屏可能会认别出不同PLC而无法通讯;
是这样的,我们这台设备比较重要,产品定单多,领导说千万不能因设备问题影响生产,前段时间有一次突然出现plc输出点问题,虽然找了个继电器换好已好,但是领导还是考虑是不是备一个plc,现在PLC程序可以读出来,但是触摸屏程序读不出,这个plc不好备啊,不过我自己有个旧的,但是也不知道有没有哪个点坏了没有

网友O:
只有FX48MR,程序绝对不怎么复杂!!
就是重做一套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只要知道动作逻辑

楼主:
其实还有套旧设备,不同厂家但是大同小异,PLC和屏品牌一样型号有点不同,据说是相互挖人互相抄袭的结果,大修过但是据说还是有问题闲置,我来之前就闲置,我开过机,电气控制这块正常,据说有经常自动停机的现象,其实不难找原因但是领导放弃我也没必要去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