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9):
一台挤塑机上用37KW变频器,带37KW电机,启动电机正常加速,5秒钟左右,报警LU,
查故障代码显示:主电路电压低。
测量进线电压380V正常,测量电机对地绝缘良好,各绕组无短路现象,电阻也正常。
拆掉负载后可以正常启动。
这种情况是变频器问题吗?
电机还有其他的判定方式吗?

楼主:
补充:
变频器是深圳日业的。
主要是判定到底哪个坏,好拿去维修

网友A:
报低压,且能够加速过程中运行5S,如果外线确认无接触不良等,极大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吧。

网友B:
启动测母线电压多少?旁路继电器是否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420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420多
太低了,停止时是不是正常550V?旁路不正常,启动电阻会发热。

网友C:
在主板上找互感器,应当是一个电阻或电容坏了。更换就好。

网友A:
1、接触器接触不好;
2、平波电容容量减少;
3、整流桥有问题(或晶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主板上找互感器,应当是一个电阻或电容坏了。更换就好。
我拍个照片来,可否帮我看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机器用多久了,是不是储能电容容量减小了。
【方案】
电子电路研发过程中的微小温差,FLIR T560也能精准捕获

网友F:
这种现像,排除了线接触不良,负载无问题后一般都是大电容储能电容容量变小了。买个数字电桥一测就有结果了。
【方案】
华北工控MITX-6139主板,助力实现远程医疗多场景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现像,排除了线接触不良,负载无问题后一般都是大电容储能电容容量变小了。买个数字电桥一测就有结果了。
万用表不能测量吗

网友G:
1、变频器检测电路故障
2、供电电源容量不足
3、供电电缆线径过小或供电线缆太长
【方案】
FLIR Systems的ThermaCAM? P65红外热像仪用于出厂变压器检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变频器检测电路故障
2、供电电源容量不足
3、供电电缆线径过小或供电线缆太长
第一条有可能,其余排除

网友H:
,可能负载过大,
【方案】
红外热像仪呈现建筑潜在问题

网友I:
预充电没有被旁路
【方案】
台达C2000系列变频器在铝箔纸压花机上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变频器检测电路故障
2、供电电源容量不足
3、供电电缆线径过小或供电线缆太长
第一条有可能,其余排除
第一条也无可能,因为已经测量母线电压确实较低:420V。
【方案】
技术简讯 | MELSEC WS系列USB/RS-232转换器(WS0-UC-232A)的停产通知

网友A:
如不愿意拆变频器机壳,可以:
1、测一下交流电源静态和启动过程的电压变化;
2、测一下母线静态和启动过程的电压变化。
【方案】
锂电池组装必须带电防爆炸?FLIR A系列热像仪从源头解决危险

网友J:
把变频器里面几个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更换就好了。
万用表一般测量电容容量,顶多只能测几百至一两千微法,再大就不能测了,所以用万用表测变频器的主电容容量,万用表的档位不给力呀。
【方案】
供暖系统成功改造的同时不破坏历史建筑结构

网友K:
各位师傅已提出一些可能的原因,已很全面了,逐条排除就知道了。

网友L:
大电容的可能性有点大。

网友M:
回复 网友L:
我看也是

网友N:
楼上全是答案,楼主的积分也灰常强大,但不知楼主这悬赏咋整

网友O:
楼主说了半天,你怎么可能会有37KW的电动机?进口的么?国产就是22.30.45.55.30KW和45KW中间没有37KW这个号,除非你是定制的电机。

网友P:
可以启动5秒,可控硅旁路或者大电容出问题比较大,启动电阻加接触器的基本上不能支持5秒。还有一个可能是电源的问题,碰到过一相虚接的引起电压保护的,也是跑几秒保护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楼主说了半天,你怎么可能会有37KW的电动机?进口的么?国产就是22.30.45.55.30KW和45KW中间没有37KW这个号,除非你是定制的电机。
我刚刚修过国产37千瓦空压机电机

网友R:
回复 网友O:
国产是有37kw的电机的  y225 机座的

网友R:
可以监测一下启动这段时间内的母线电压 和万用表测量到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S:
楼主这个是小问题,现在排查出问题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