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9):
经常遇到维修西威变频器的机会,但一般都装在设备中是带有通讯卡、编码器、传感器的,取下变频器后,编码器不方便带着,于是维修变频器就带来一个问题:变频器在维修场地实验时,因没有接入外部设备,上电后会提示报警而无法检测变频器本身的故障。
查手册,西威变频器也可以设置为V/F的无编码器状态,当做普通变频器使用,但设置为此状态后,原所有参数还能保持么?那么,如何将原参数复制下来就很重要了。查手册,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有了解的么?感觉西威的参数设置如此复制,和西门子那种一目了然简直不可比拟!

网友A:
今天刚修好一台,只能说你不熟悉而已。电机电流自学习,同步角度定位很好做,软件上传下载参数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修好一台,只能说你不熟悉而已。电机电流自学习,同步角度定位很好做,软件上传下载参数也很方便。
是不熟悉。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XVY的说明书,正在学习。不过,总感觉与其它主流机器区别太大。

楼主:
手册中已经查到有此功能。

网友B(2020-02-03):
目前西威变频器支持参数面板拷贝的有XVY,ADL,ADV,AVY-M-NR,ADP,AFE,其他的如AVY,AVGL,AVY-M,TPD等不支持面板拷贝,但是可以通过软件拷贝GF-express,需要可以联系我,13002133354

网友C(2022-08-10):
我的想调到v/f模式,确认后显示这个,不能调是啥问题?回复出厂模式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