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9):
组态王做主站,plc做从站,组态王的初始化程序也有,但不知道该怎么用,有没有做过的给我个例程,组态王选莫迪康Modbusrtu.....PLC这边怎么搞,要写从站说明书还是要用轮询给组态王发数据(这样组态王就不是主站了)。告诉我怎么实现这样的通讯,谢谢了。用的是西门子224XP两个串口一个带触摸屏,一个做上述通讯。触摸屏做PLC主站(用ppi),PLC做组态王从站(Modbus)。这样应该不冲突的,之前做过组态王与plc(ppi),触摸屏与plc(modbus),现在反过来就搞不出来了,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怎么不用ppi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好多机组,大概十二个站,用PPI的话好像不太好,都要用组态王监控,用串口服务器上交换机,然后光钎,最后到组态王这里,感觉好扯,第一次弄这么复杂的通讯,现在只想让组态王做主站,用Modbus连接PLC,后面的在想办法。

网友B:
用几个远程模块就足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懂你的意思,能给我分析下这样能实现吗?组态王做主站,连到交换机上,所有站的PLC做从站,把数据通过Modbus给到串口服务器上(TDS735),然后串口服务器在给到交换机,交换机上还有一个大的服务器上面有数据库做数据记录,感觉是说得通的,现在就是用组态王做主站用Modbus连不上PLC。

楼主:
问题已解决,直接用TDS-735虚拟出一个串口,然后直接走PPI和组态王通讯。TDS-735很好用,之前不会用导致没法通讯,推荐控友们了解一下这个小东西,第一次用感觉很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