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9):
今天遇到这样一个情况:用维纶屏通讯台达plc,修改了plccom2的通讯设置(改为了H87,rtu模式),但是维纶通上系统参数中的plc类型选项中,我选择台达DELTA DVP,二者不能通讯起来(下面的com口我也跟着做了改变,设置成和plc一样)。经领导帮助后,将plc类型选择改为modbus rtu模式后就可以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难道台达的选项只支持默认设置吗?

网友A:
应该是。
选择默认连接的台达DVP,就是ASCII模式;需要RTU模式,就选用连接标准的MODBUS R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选择默认连接的台达DVP,就是ASCII模式;需要RTU模式,就选用连接标准的MODBUS RTU

恩,应该是的,今天又试了一下,ascii模式下修改通讯格式是支持的。。。但似乎也有范围。。

网友B:
呵呵,连PLc上编程口时直接选台达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