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6-09-29):
FX3S-30MT和MT6070IH的屏相连接,PLC中编个D132,屏上设定100mm,PLC监控显示10000,不知为什么?

楼主:
屏上设定100.00mm,监控PLC显示10000,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设置32位浮点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上设定100.00mm,监控PLC显示10000,不知为什么?

整数位3位,小数位2位,不就是10000么

所有数据类型为整数的小数设定,都是通过扩大倍数来实现的,真正的小数需要设定数据类型为IEEE浮点数!

网友C:
都是用整数来计算了,否则精度损失比较大的。

网友D:
屏上数据格式设了2位小数点,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