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9):
ABB ACS400炸机修复后,未上IBBT模块,测不到脉冲输出

网友A:
炸鸡时所产生的高压电弧有可能把MCU软件等IC或者晶振给振伤了哦

网友B:
驱动部分修复正常了吗?截止负压正常不?未上模块时测到PWM信号了吗?

网友C:
6路光耦输入输出都没有脉冲?光耦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D:
现在驱动电路部分已经修复,模块没有装上,运行后截止电压不正常,上臂没有电压,下臂有-5.3V,六路脉冲都没有,机器也不报故障。在外接模块的情况下不通主电,运行后上臂有+16.5V的电压,下臂有-5.3V。六路还是没有脉冲,也不报故障。光耦的输入端也测不到脉冲信号。有人建议要装上模块才能测到脉冲,但是,这样的风险太大了,想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E:
把下桥和上桥的触发负端都连起来

网友E:
也许没有运行起来

网友F:
估计忘记了按运行按键或忘记了发射频率

网友G:
驱动到MCU这条路查过来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的意思是把上下臂的触发副端短接在一起,还是都短路至主路地?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短接在一起,上桥可能是自举供电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现在,这台机器的情况是:在板子外接了一块一体化逆变模块,除+560V的正没有接以外,各路触发脉冲都接上了,并且把模块的输出U、V、W都短接到+560V的地上,上电后上臂有16V的正电压,下臂有-5.3V的电压,启动变频器后,面板显示正常,没有报警。但是就是没有驱动波形输出,在脉冲触发板主板的输入端你能测到波形输输入,在触发板的输出端没有脉冲输出,面板显示运行正常,脉冲触发板已经更换过,现象也是一样的,这里请问各位大神,这种现象是脉冲触发板保护了吗?如果保护电路启动了,怎么没有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