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9):
  在学习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两张图片:

  这两张图我们采用的是两种不同型号的红外热像仪在相同距离设备拍摄的。第一张是用分辨率为80*60的设备,第二张是用分辨率为640*480的设备。很明显第一张图的清晰度远不如第二张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空间分辨率

  对于“红外热像仪可以看多远”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红外热像仪的测量时“空间分辨率”的概念。

  一般情况下,FLIR的热像仪空间分辨率为如下:

  标准镜头下(FLIR的标准镜头视场角是25°x19°):

  E40:2.72mrad

  E60:1.36mrad

  T4xx系列:1.36mrad

  T6xx系列:0.68mrad

  空间分辨率和我们的视场角有关,也和红外热像仪的探测器像素有关。

  视场角越窄(角度越小),空间分辨率值IFOV越小,越适合检测远目标;

  红外热像仪的像素越高(如640X480),空间分辨率值IFOV越小,越适合检测远目标。

  如果您需要检测较远的目标,如输电线路的架空导线,一般情况下检测仪器需要高像素红外热像仪,同时配上长焦红外镜头(如7°长焦镜头),可以使得空间分辨率值达到0.19mrad,那么您所看到的目标就会越清晰;如果您检测的目标距离并不远,则不需要空间分辨率最小,即可检测。

  所以,您必须了解目标物体尺寸、目标距离的基础上,选在合适分辨率热像仪以及镜头,才能使您的测量结果更佳。如果您对这个问题还存在疑问,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ITC红外课程培训噢 ,点击“阅读原文”了解ITC。

  产品推荐——FLIR T6XX 系列热成像相机

  本期小编要给朋友推荐的是FLIR T6XX 系列热成像相机。

  在所有热像仪产品中,T6XX 系列产品是捕捉和分享结果最轻松、最快捷的选择,是释放 FLIR 能量的终极方案!

  首先,它拥有极致的分辨率。T6XX系列拥有640 × 480 原始分辨率,具有UltraMax?(超级放大)功能和?MSX?增强功能,是具有最强性能和精度的手持式产品。

  其次,它符合最佳的人体工程学。T6XX系列具有无与伦比的灵活性,能够非常轻松地瞄准、聚焦和使用。如旋转的聚光装置可上下旋转 120 度,拥有最快速的自动对焦、手动控制等。

  第三,它具备快速通信的条件。T6XX系列借助无线途经或 FLIR 工具(PC 或 Mac 版)分享图像和嵌入表数据,实现即时生成数据,更快速地返回决策。

  最后,更多功能设计提高生产力。T6XX系列拥有更多的内置功能,如触摸屏、全球定位、语音与文字注解和LED补光灯等,能够带来更强大的效能。

  为确保设备可靠运行,您需要能够帮助您快速查找和报告问题的故障排除工具,这正是FLIR红外相机不可或缺的原因所在。如需更多产品咨询请私信小编。

网友A:
我是直接来看 能够测多远的,可能不是能够简单说明的吧(应可举例说明):
必须在了解目标物体尺寸、目标距离的基础上,选择合适分辨率的热像仪以及镜头,才能使测量结果更佳。

网友B:
分辨率大了当然就更清晰了

网友C:
测到太阳 应该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