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9):
7.5kW g3无管压降保护 就两个a788j如果报er17倒是可以屏蔽。
驱动就6片pc925,这个er15是根据什么检测到模块坏了呢。模块是新的装上去,怎么屏蔽呀?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论坛里有非常好的资料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B:
几年前修过这种机器,a788j后面有个运放处理两路电流信号,最后给到cpu板。正常停机状态,这两路电压是2.5v.不接igbt试机是要把这两路分压2.5v才行